300sd p1014a906 正下方的电阻是多大?

楼主(2013-04-30):
如题 询问 其 电阻值是多少 标注R10 , 链接D5 和 线圈

网友:
最好是上图和电源型号, 否则无法帮助。

网友:
长城300sd么 这不是型号么

网友:
长城里面用的这颗芯片经常炸,参考下面的图吧,看那个零件是连什么脚的!
同意楼主:
5.0
天高云飞
同意楼主:
谢谢上图!

网友:
楼主对照4楼的电路图修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他 这是22Ω?怎么和记忆中的颜色有差别呢

网友:
是不是用LED的手电在看啊,看错正常!这颗如果有问题,电压肯定出不来!

网友:
我是新人希望路过的大神帮忙解答下,上图标注的是22欧姆的电阻吧,但是我记得拆下来的时候是5色环的,是这么小的电阻?拆下来测量都导通的,那个电阻尸体被弄丢了,不记得阻值了希望大神明示下:板子印刷
CGC-250B 05/07/15 Rev: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