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A主板 卡在进系统滚动条

楼主(2013-04-30):
板修亮后 装硬盘进系统测试,进了系统,系统自检某一硬件就死机,关掉电源,再重新进一次系统,就卡在windows滚动条,然后拆掉网卡芯片 可以进系统 认为是网卡芯片坏了就更换一个,第一次更换可以进系统但不认网卡 第二次更换后卡在滚动条 第三次更换还是一样 然后换个南桥 还是一样  网卡芯片周围的电压基本上都量过没问题 网桥那个位置板面有些鼓

网友:
...   不上光驱试下。。。。

网友A:
网桥部分有点鼓?可能板间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桥部分有点鼓?可能板间有短路。

修这块板之前第一眼扫过发现网桥明显烧坏,板修到可以亮机电流后,最后更换网桥,风枪一吹,网桥刚好要拆下就鼓了 板成色相当差的

网友:
可以换个显卡板试试!

网友:
裸板试机行吗,或者把网卡去掉能进系统的话,说明网卡周围还是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