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031公共点修复实例

楼主(2013-04-30):
      一拿到这个板 头都大了 整个主板已经被焊的面目全非了 不管它了 反正就是实践一下 修公共点嘛 那就上吧  目测主板 有多处连锡 先脱焊处理 一个QFN封装的CPU 供电IC也被人动过 观察发现引脚虚焊 脱焊处理之后  打上管G极阻值 竟然为无穷大细细观察没有发现虚焊 用洗板水清洗一下 才发现原来芯片被人装反了 拆下来重装OK
\
上电之前先打下阻值 测公共点阻值 一测阻值为0 严重短路 那就先修短路吧  公共点产生的是系统总供电 给所有的PWM电路提供供电 所有PWM电路中的 电源芯片 场管 滤波电容短路都会将公共点电压 阻值拉低 那就打一下各个PWM电路中的储能电感的对地值看是哪个短路所致 打到pl8时 其阻值为0 于是翘开电感的一端 再次测量其两端的阻值 发现前端短路 先拆场管再打阻值 发现阻值正常了 通过排查得出结论 是内存供电的上下管击穿导致公共点短路

短路排除了接下来 调直流稳压电源 电压为19V  电流调到0.5A的位置 接上电源上电 待机电流为0.004A 感觉电流偏小 于是测3V 5V电感没有待机电压 再往前测公共点电压 也没有产生 问题出来了 隔离保护电路出现问题 导致公共点无电压 3V 5V PWM电路没有得到供电不工作 所以待机电流很小 接下来就要查保护隔离电路了 测保护隔离PQ1D极输入电压19V S极输出电压19V PQ1正常导通 测PQ2输入电压S极19V D极输出0V PQ2不工作导致公共点无电压 PQ2不能导通的情况有两种 一是PQ2本身损坏 二是G电压不正常没有满足工作条件 实测发现G极电压为19V VS=VG故工作条件不满足所致 接下来继续查G极电压等于19V的原因

目测发现一个PR8 150K的电阻 一个PQ8的场管被人为拆掉 把它补上去 正常情况下 PQ8导通将PR8连接到地 P2 19V电压通过200K的电阻PR4 和150K的电阻PR8串联分压 得到8V 左右的电压加到PQ2G极使其导通 补上之后测PQ2G极还是19V 出现这种问题一般有三种情况 一是PQ1D极与G极击穿 二是PQ4击穿导通或受控导通 三是PACIN为低电平或PQ8损坏不能导通 通过排查发现PACIN为低电平 所有问题的焦点都集中在这个信号上了 接下来查PACIN的来源 看下图

测PU2 8脚供电正常 2脚反向输入1.24V正常 3脚为0 检查发现PR27被拆掉 补回去之后3脚电压正常 测1脚电压为1.9V 偏低 正常情况因该为3点多伏 拆掉PU2电压正常 判断PU2损坏 由于找不到相同型号的芯片干脆不装了 PACIN直接由VIN经电阻串联分压为高电平 来控制PQ8导通 接下来再次通电 大电流0.5A  心想难道公共点又短路了 那就再修吧 再次测量公共点对地阻值500 正常呀 那是什么问题呢 不管它了再次通电 *脏话*又是大电流 唉郁闷 断电再次测量 公共点阻值500正常呀 纠结了 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这样的现象呢 想了很久 想起老师说过的一句话 上管G极悬空 通电的时候会导致大电流 但这种量公共点阻值是量不出来的 那就打一下阻值吧 实测发现PWM电路产生5V待机的上管PQ15悬空 一个0欧限流电阻PR39被拆掉 补上去之后 再次通电 公共点电压正常产生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上管G极悬空 通电的时候会导致大电流 但这种量公共点阻值是量不出来的

是由于上官G极悬空,上管烧掉,公共点电压会通过上管直接加到负载,从而导致大电流
我的这个理解是否正确呢

网友:
LZ死路清晰,一个公共点都要插那么多东西 要是没有图纸就悲剧了!

网友:
LZ你的技术好哦?在哪里学的?我修短路就是不好修

网友:
是那样的 迅维学的 来这里不错

网友:
如果你想成为高手 图纸那是必须的 就像打仗一样 你要想打赢就必须熟悉地形 修电脑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上管G极悬空 通电的时候会导致大电流 但这种量公共点阻值是量不出来的

是由于上官G极悬空 ...

可以这样理解 这种情况不是很多 特别注意 PWM电路焊接电源芯片 和场管的时候 一定要焊接好 上电之前最好打一下 上管G阻值 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判断上管G级悬空呢很想理解是不是通过打阻值呢

打G极对地阻值 显示无穷大就是悬空了 这种情况一通电 就会大短路 烧元件

网友:
一直都没太注意G极的对地阻值,以后维修中要注意了。

网友:
这主板估计修了不下五个人了,我们学习的时候都在修。

网友:
经典的LA点火维修

网友:
上管G悬空就会导致大电流。这是为什么=-O

网友:
是说g极悬空 d和s直接导通 相当与直线 可能就把后级负载全部烧坏 不过好像场管也会直接被击穿把?

网友(点评):
会 有时候烧一大片 可能把板都烧废

网友:
LZ好有耐心,基本功也很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穷大对地阻值是1还是什么数字呢

用二极管档打 无穷大显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