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 放假闲来无事 发一T61维修一例

楼主(2013-04-30):
五一 放假闲来无事 发一T61维修一例

故障现象: 两个网卡灯亮时不能正常开机  电流到1.1A 有循环跳变动作

此客户是去年夏天在本店换过显卡(当时我还在迅维学习)后来就小故障不断 中间不知来了多少次 反正我拆机的时候看到 上面有7层保修签 都是本店的,
另一个维修师傅叫他"沧桑哥" (修显卡之前很精神 经常往维修店跑变得沧桑啦许多)

现在说主题:客户描述“插上适配器两个网卡灯亮时就开不开机,只要网卡灯不亮就能正常开机”
拆机看到CMOS电池拔掉 再插适配器 网卡灯不亮啦自动上电 0.9-1.2-1.5-1.7-2.2 亮机啦这一下心想没我什么事啦 装好机器试啦很多次 都能正常开机
第二天再试一下没问题的话就通知客户取机啦 ,一插适配器网卡灯又亮啦故障又恢复到以前啦
拆机把主板 拿出来心想是不是哪有虚焊的 主板正面 插适配器网卡灯就亮 反着放(CPU朝下) 插适配器网卡灯就不会亮。

试着按压网卡 插适配器网卡灯不亮啦 加焊网卡 装上散热扇开啦几次机没问题(此过程中CMOS电池一直没拔)等第二天再试放一边先干别的活。
第二天一插适配器网卡灯又亮啦 哎 。。。按压网卡附近 还是网卡灯不亮能正常开机 于是把U12和网卡同时加焊啦一下 这回故障变啦 时间缩短啦,
撒撒水回来,试一下又是老故障。
这次我把 目标转向U66(VT321) 哪个BGA封装的小芯片,用手指轻轻的压 U66网卡灯就不会亮,好加焊U66 一插适配器悲剧啦 可调电源 啪嚓 啪嚓 大短路

马上拔电源 一量L32 对地短路啦 把L32摘下 测量是北桥那边短路啦 在侧Vcc5M 和VCC1R5AMT 是通的,完啦这下可麻烦啦,换桥吧,给客户报价换桥,
客户同意后   换完北桥 再换U66 这次格外的小心(BGA封装的小芯片比植桥麻烦多啦)焊完U66 量一下 5V 和1.25V 不通 好放心上电 正常开机
装机 测机, 发现进系统 后5分钟死机 关机时蓝屏重启 重植南桥后 死机和关机蓝屏问题解决,,,但是。。。网卡一启用就死机 把网卡禁用 系统就可以正常使用
又重新换的网卡 是BGA封装的 换完网卡又有新的问题 无法获取IP地址 一查发现MAC地址丢啦 ,从论坛下载软件 把MAC地址刷上 从BIOS里看已经刷上 但是一进系统就丢
于是就换啦U200(PCA24S08D)
好进BIOS 有MAC地址 一进系统又丢啦,哎。。。愁死个人  丢完之后再写吧 怎么都写不上,只能软写啦 在网卡---属性---高级。把MAC地址手动填进去

测机两天没发现问题 可是客户一旦做系统 MAC地址就没啊 怎么办。。。最后想到一办法 把MAC地址做成注册表导入文件

这样就简单多啦
把一下文字复制到记事本。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Class\{4D36E972-E325-11CE-BFC1-08002bE10318}\0009]

"NetworkAddres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4D36E972-E325-11CE-BFC1-08002bE10318}\0009]

"NetworkAddress"="************"

保存为"MAC地址.REG"  (注意:***号填写机器MAC地址 ,保存不是“MAC地址.REG.TXT”只适用于WindowsXP)

总结:1,不开机(网卡灯亮)因为少一路电压 VCC1R5AMT
2,北桥烧坏 是因为粗心 要是上电之前  量一下 VCC5MVCC1R5AMT之间是不是通的 就不会发生这么多悲剧啦
       3,死机蓝屏 是因为换北桥是把南桥搞虚了(IBM打黑胶的 温度低啦容易掉点的)
       MAC地址存不住 有哪位 高人指点一下啊?
感谢大家 看完此贴 以后注意不要把故障扩大  希望大家给加点分鼓励一下  谢谢!!

网友:
技术上来讲 这机器有意思 建议找料板子把 MAC 芯片就是那个密码芯片和 BIOS 一起换了或者再刷个BIOS试试   生意上来讲 免费送客户一个USB 网卡吧  哈哈

网友:
一年了,你技术已经很牛了呀,我来抢个沙发,这板修得真叫累

网友A:
这机器太费事了。MAC 在BIOS 里

网友B:
这修得,我看得都累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   我决定了    每次加焊或换件后   先打下各阻值   呵呵

网友:
哎呦,我的天。你修这机器费了老劲了吧
愁死咯。容易吗,打胶的机器很费劲的。以后遇到这个直接换版比较好。

网友:
你这技术和功力不浅啊。这机器这么几修可以换板了。

网友:
我在系统里 把MAC地址填上 就不会丢失    问题就解决啦  不用送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太费事了。MAC 在BIOS 里

这款本 MAC 地址 不在 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修得,我看得都累

是很累 从客户来 到取机 折腾啦 快一周啦   今天总算取走啦

网友C:
这样的机器叶修啊,佩服你的耐心

网友:
有时候不是钱的问题.面是成就感的问题.
修好后好开心呀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机器叶修啊,佩服你的耐心

呵呵 这是店里的一个老客户   来者修过很多其他机器  而且 还不讲价  所以才会下这么大的功夫

网友:
思路不错,修起来不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