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E1920NW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04-30):
三星E1920NW不开机,开盖后发现电源芯片ice2qr0665炸了,更换芯片和保险后试机,有电压了,但是上机后指示灯一闪就灭,然后重复此症状,拆下电源板发现电压轻微跳变,应该是带载能力差,检查零点几欧的负载电阻没发现问题,但是和它并联的稳压二极管in4756a击穿,拆掉后正常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