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662不能代换ALC661

楼主(2013-05-01):
七彩虹N68主板被雷击后有网卡,本地连接X,更换RTL8103后联网正常,ALC661无音频输出,测7805的输出脚对地5欧,取下后任然5欧。取下661后阻值正常,无ALC661,更换LC662后声卡驱动有叹号,无赖自有加一独立声卡收工。

网友(2013-07-19):
ALC662是可以代换ALC661的,但有一个问题就是ALC662比较易坏。你还可以用ALC883代换,这个芯片没有那么容易坏

网友A:
能用的,换过很多了

网友:
alc883代换alc661成功,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的,换过很多了

恩,我也代换成功

网友:
我也代换成功,太谢谢了。。

网友(2013-10-01):
那ALC883能代用ALC662吗

网友(2015-10-12):
我也代换成功,太谢谢了。。alc883代换alc661

网友(2015-11-30):
感谢2楼,好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2016-03-12):
感谢2楼的指导,用ALC883代换661成功。

网友(2016-06-23):
我也带环成功了,但662是不能带环,我对比过两个主板
结尾和昂达的,一样的板子就一个661一个662 结果发现他的电路有差别,两个电阻不同位置

网友:
我也试过了,用ALC883确实可以代换ALC661,严重支持2楼

网友:
用ALC883确实可以代换ALC661

网友(2016-07-30):
883 661  662可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