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主板开机就烧CPU供电上MOS管,换N个烧N个

楼主(2013-05-01):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电脑不能触发,拆下主板,板号为G31T-LM主板V1.0,不接CPU 12供电线后可以正常触发,检查发现  MOS管上管D—S  阻值为几十欧 明显短断击穿,测试上管和下管的G极各自的对地阻值正常,取掉其中1个上管后正常,然后更换新的上MOS管,
开机触发,瞬间掉电,再触发就没有反映,测MOS管上管又击穿,再次同时更换3个上管,又击穿,这次索性连下管也换了,上电又击穿一个上管,而且都是开机瞬间,这次把击穿的上管又换了好的上去,又在旧主板里找了半天,把电源芯片ISL6312芯片也换了,这次心想应当没问题了吧,上电测试又是瞬间击穿,然后就保护了不能再触发了。实时没办法后面到网上下了个ISL6312的芯片定义图,按芯片定义查上下MOS管G极的控制脚,最后发现ISL6312的第三路控制脚(41脚)和其中一个下MOS的G极不相通,阻值为无穷大,然后飞线到MOS管的G极,测试OK后上电测试,可以正常触发,且没有再次击穿MOS管。上CPU测试,主板诊断卡OO 不跑码,且一直发现“唧唧”的叫声 ,更换CPU后马上开机显示了。看来刚才那个CPU 在刚才主板上试机时被烧毁。还好是个intel 420的CPU,就当买了个教训,

网友:
41脚是LGATE3 也就是第三组MOS管  下管的控制脚 ,当时没有先查反馈电路是因为觉的就算反馈电路出了问题应当也会有个几秒钟的时间烧毁MOS管,而不应当瞬间上电就击穿,

网友:
新手问下
LGATE3
都是与下管G级相通吗 名字是规定的吗

网友:
这样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各组G极,估计就有容易秒了,

网友:
换完MOS管应该量上下管的G极对地值、检查PWM芯片附近小电阻小电容是否正常,楼主不错,还是修出来了

网友:
我这也有块这样的,联想B460!有时间整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