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不显维修(传说中的无集显+VGFX_CORE)

楼主(2013-05-01):
晚上同行拿一台G470过来,说放了一段时间没用不显示,上电电流去到0.57左右不显,怀疑内存不过,换内存不行,

拆机,找图纸,先量各大供电,除了PL902无电压外其它都OK,PL902就是传说的+VGFX_CORE,无集显电压,IC为ISL95831CRZ-T,在修这个电压时转了好大一个弯,刷BIOS,量供电,查信号,上论坛找资料,过程就不说了,我只说一下结果,一下现在一点钟了,明天还是五一,还要早开门。
修这机子一定要留意总线SMB信号,我修了几个小时才想到,总想干桥。
最后查到EC_SMB_DA2这个信号竟然为0欧,想也不想就换了EC,笨死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最后还是查图纸,看它通到u27
SMSC的热传感器,也有人说是低压基准芯片,对不对不知道,再往前就是网卡AR8151

直接拆网卡,试机OK。电流一直上,哈哈!不多说上图准备收工!

网友:
是啊  有些细节都没想到

网友:
示波器  我跟你同一款  1060

网友:
在繁忙和不安之中总会忽略些,正常的。这个你给我们作示范了

网友:
不过楼主思路还是很清晰,顶一个。

网友:
照片重点是芙蓉王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算不跑码吧。或者跑码但还没过内存。6系列 集显供电一般要内存之后才出来

网友:
这个机器可能是被雷击的板,如果网卡有问题应该网卡芯片发热吧!

网友:
五一劳动节快乐哈,我们都没有假期啊,LZ今天还早开门。呵呵

网友:
我这也没歇班啊   我想不歇班的童鞋不少吧    楼主今天出去玩回来别忘了带盒芙蓉王  好长时间没抽过这个烟了

网友:
是没有过内存的表现 以前刚刚相互来的时候 没有搞清时序 硬是鼓捣修那个供电 那个累呀 后来在一个出来的图纸上 才看见了时序 原来 是这个电压 在内存 之后才会出来 你这个是典型的 总线 短路 和南桥引起不跑吗是一个意思

网友:
这个网卡上没有EC_SMB_DA2这个信号啊,是咋查到是网卡的呢,发烫吗

网友:
网卡不发烫才搞死人,我是想飞线到PCI-E诊断卡上,查PCI-E接口飞线时打了SMDATA竟为0,

网友:
楼主是不会抽烟的吧,。因为我观察那包烟并没有拆开,如果你抽烟应该 拆开的,不知道我的观察对不对,看到请回我。我对任何事情观察很仔细的

网友:
我是十年老烟棍了,呵呵,烟都是客人丢给我的,桌子上经常了一堆

网友:
SMDATA阻值为0,那内存应该不过了,是否是内存过了才有集电压,望高手解答。

网友:
嗯,看来以后要注意一下!
SMSC thermal sensor
placed near by VRAM

网友:
SMSC热传感器
附近放置VRAM

网友:
是这个翻译应该是一个温度检测放在

网友:
不会吧 楼主网卡不会发烫吗?  楼主厉害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