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口鼠标能改成U口的吗?

楼主(2013-05-01):
我有一个圆口的鼠标,线坏了,想接一个Usb线,能变成U口鼠标吗?非常疑惑????

网友(点评):
不能改,电路布一样。

网友:
可以,比买一个新还贵、、、、

网友:
可以的,只要接线正确就行  改之前先研究一下每根线的定义,有4根线:+5供电,DATA,CLK,GND

网友(点评):
如果可以直接改的话,还用出转接头有什么用呢?

网友:
直接接上当然不行。

网友A:
不行的 圆孔的一般 是机械鼠标 而usb 是光电鼠标

网友:
你试试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
理论上线接对可以,供电跟地 还有信号线

网友B:
直接接上不行的,,要有转接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上不行的,,要有转接才行,,

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刚才我实验了,不好使》》

网友:
购买一个USB转PS2转接线就可以。

网友:
应当是一个PS2转USB接口,,,

网友:
不行,以前我试过的

网友:
usb转ps2 ,ps2转usb,得看看这个原理再接

网友:
有些鼠标可以,大多数不行。

网友C:
查下PS/2每一针脚的含义,对应的接到USB头的针脚,具体改装后能否使用,麻烦楼主自己改下,然后给点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PS/2每一针脚的含义,对应的接到USB头的针脚,具体改装后能否使用,麻烦楼主自己改下,然后给点评

电路似乎差的很多

网友:
我还是屈服了,不改了,谢谢大家

网友:
直接改估计不行的

网友:
楼主USB转PS2接口,里面藏有什么?里面就是答案呀!

网友:
ps2转usb 很贵 十几块钱 够买个键盘的了 哈

网友(2014-04-11):
今天改了个    不可以用

网友:
简单的有PS/2转USB口的一个东西,复杂的你可以自己看好线,自己连接

网友:
不可以的 ,接好了也不好使

网友:
不行的,以前我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 圆孔的一般 是机械鼠标 而usb 是光电鼠标

现在圆孔的还有机械的吗?

网友:
不可以吧,以前改过一个没成功

网友:
不能直接改

网友:
从来 没有试过

网友D:
不要乱说啊。可以改,我自己有的鼠标就是PS/2  改成U口的。

网友:
经过本人测可以改,一直在使用。

网友:
不行,因为P口和U口构造和实现信号的原理和功能不一样,不能用的

谁说的!我改过两个都能用

网友:
应该不可以要有转换芯片才可以的

网友:
不嫌累,一个鼠标几块钱

网友:
接口定义不一样,要转换的!但不知电路怎样实现转换!

网友(2014-10-17):
键盘 到是改过一个 能用

网友:
我以前也接过
!直接接上去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乱说啊。可以改,我自己有的鼠标就是PS/2  改成U口的。

不用改,改一个还不如重新买一个,费时费力,费精力,值不当的,要是纯属练手,赞一个

网友(2014-12-19):
肯定不行的。要不加个转换器。

网友(2015-11-03):
这种应该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