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8掉电问题 各路高手求进!

楼主(2013-05-01):
      一三星R508  板号 BA41-00920A   GCE         待机0.023 等个一两秒退到0.018    开始问题是SC4624   1.1V供电部正常触发电流在0.5 就不动了。。 这里发现芯片上烧了一个洞  换后  电压出来了  发现 电流 先0.6上到1.030  过个几秒掉电到0.3890  在过两秒又上到1.030 不动了。。  有没有谁修过这个问题的?    求高手指导!

网友:
刚才在测试机器  有个地方 感觉有点不对。。  大家看是不是有问题。。   一个时钟请求信号  上面标的是低电平有效  所以就应该  为低  这个部分的时钟才是正常运行  MCH3_CLKREQ#    也就是这个。 但是这个测试 是1.5V电压  上啦的电阻 都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