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1G时认时不认硬盘求助

楼主(2013-05-01):
  一台方正R461G的机子,拿来的时候硬盘有问题的,就换了新硬盘,但是装上去的时候,在BIOS里面发现有时候能认到硬盘,有时候认不到硬盘,在能认到硬盘的时候 安装好系统,在开机的时候,又会认不到硬盘,
   关机后,再开机进BIOS还原一下BIOS设置,有可以认到硬盘,反正就是反复这样,时认时不认硬盘。
   怀疑是南桥的问题,不敢肯定,问一下高手有没有人修过这样的机子
   是加焊一下南桥还是要换个南桥???????????????

网友:
修过 ,跟你的差不多  是WD硬盘各种蓝屏 日立硬盘不引导,希捷的好使。好像是挑硬盘。。。。

网友:
这个机器 SIS968的南桥 挑盘的 你找个老一点的旧盘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的话更新下BIOS。

网友:
第一MHDD,第二换硬盘第三楼下补充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如果还是不行,测测硬盘接口的阻值。。。。。。

网友:
这个南桥挑硬盘 楼主换下别的硬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