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进水维修

楼主(2013-05-01):
今天接到联想G480进水机器,客户的描述,进水后仍然试着开机了。电源指示灯有显示,加电不显,打发走客户,拆机进行主板水分处理,BGA烘干,上电到0.83停止不前,求救高手。

网友:
是复位都正常0.83还是什么啊楼主要讲明白啊

网友:
这个情况是一步没有跑,还是跑了几步呢?电流是一开机到0.83的吗?如果是的话,那肯定是CPU没有工作呀,肯定是信号没有出来,你最好去量量开机时序

网友:
是跑了几步到0.83V的,到0.83左右以后不再调变,经测CPU供电1.06V,内存1.55V,显卡0.96V。取内存发现电流会低一些到0.79V左右。

网友:
因为这款机子比较新,手头没有资料,但是发现加电后的南桥温度有点偏高。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有问题。上CPU附载,加电掉电,测试不到什么。

网友(2013-07-06):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3-11-22):
手头也有这么板

网友:
进水的不好修

网友(2013-12-30):
楼主修好没的。。我也遇到 了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短路,进水的先查短路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台G580进水的,据顾客自拆后说板上都长毛了,15.6的屏,还没拆开,你们都没修好,估计我的也不好修了,明天拆开看看。

网友(2014-02-14):
我现在也是这种情况,进水的。。。

网友(2014-04-22):
我的也是进水的,但是没有水痕,没明显烧焦,刚来不触发,拆开重安触发了,都跑亮码了,可是不亮,还没找到哪里的毛病呢,师傅说得上示波器

网友:
哎!看来朋友们都是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一台G480,顾客反应是进水了,打开后主板和机器里面也没有发现有水的痕迹。处理烘干后通电开机灯会亮但是显示屏不亮,SLJ8E桥非常烫。现在也没有修好。不行就换一个桥试试。

网友(2016-05-20):
有没修好的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加电不显示

网友A(2016-11-20):
电流0.83,开机不显,刷BIOS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0.83,开机不显,刷BIOS不行

复位信号都有了吧?先判断一下有没有跑码,看一下电流跳变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