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偶尔重启

楼主(2013-05-01):
GA-G31M-ES2C偶尔重启,是哪里的问题啊!!!各位大师傅多多指点

网友:
重启之后还能亮机吗 这种主板一般不会有大问题 呵呵 看看内存是否有问题 或者用刀片刮刮内存槽

网友:
这个很少遇到 。。。。。。

网友:
这种会不会与BIOS有关呢

网友:
重启后能够正常运行,这个只是偶尔出先一次

网友:
那要看你运行环境了,比如电源功率不够再带个PD处理器,又或者内存稳定性差,插件接触不良,电压不稳......很多种情况 至少你得列出具体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