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品牌机主板开机掉电重启,故障卡代码显示00,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3-05-01):
如题,这种情况有没有大神接过相同情况的机子呢,可以给个简单的故障检测流程吗

网友:
说详细点好吧!

网友:
情况就是开机掉电,然后又自动重启就不掉电了。但是CPU不工作,内存、CPU都是正常好的,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跪求大神。

网友:
你连电流都说,你叫我们怎么给你出注意啊。电流跑到什么掉啊。这个很重要啊

网友:
品牌机很多主板开机停下的 不是掉电 关键问题是主板是什么平台的 什么系列的 问问题这么问没人能解答 你的主板就是CPU不工作 不是掉电

网友:
看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