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 复位电压偏低维修经验 有讨论!

楼主(2013-05-01):
客户拿电脑主机 说昨天还好用 今天开不开 无维修 (主板:七彩虹G41 TWIN  IO:8712F-S)
1上诊断卡 显示D0 复位灯小亮(复位灯亮度 个人感觉无复位的正常亮)
2测试时钟正常  PCIE 复位1.33V偏低,PCI 1.33V IDE复位也偏低(忘了)
3故障分析 复位已发出 被拉低。
4找南桥给IO的PLTRST 是8712的37脚电压1.33V 挑开后 焊盘3.29 PCI复位0  PCIE复位3.29跑马D1 确定IO故障
5换IO 跑马 3D 收钱!
总结:IO故障拉低平台复位
谈论:事后想想,如果不换IO挑开37脚后  那么如果飞线给其他设备复位 是不是就OK了呢
       不知道同仁们试过没,有经验的说说吧!

网友:
复位具体怎么查,请楼主说下,让我们学学啊

网友:
我遇到一块梅杰G31复位1.8V有跳变,拿掉BIOS芯片3.3V就正常了,刷BIOS无果换BIOS芯片无果,至今没有思路。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指点一下

网友:
对啊一看就知道哪里的问题厉害

网友A:
LZ   我的和你的不一样是 ,我把I/0换了都不行 还没有没有复位   IDE 哪里有3.3V  其他的不知道怎么量了 PCI 的14脚 也有3.3V  就是不跑马   CPU的复位是在哪里量的!

网友:
我前几天下好修到一板子,和你说的样,并受你启发把那脚挑起,通过一电阻接回。收米。

网友:
我也碰到过,等我找出来,就来告诉你。一定要找到原因。
因为已经碰到几次了。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板是网卡导致复位电压低了。

网友(2013-06-26):
我的电压正常 就是不跑马,I/O换过 。bio也刷过了!1就是不跑马 !请LZ指点一下

网友:
IO,加焊桥。。。。

网友:
新手 啊 谁 发下 PCi  和内存 的 脚位 图啊

网友:
IT 8712的IO  容易虚焊  有时间加焊一次 都行了

网友:
PCI复位应该是3到5V的吗!PCI-E的复位脚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我的和你的不一样是 ,我把I/0换了都不行 还没有没有复位   IDE 哪里有3.3V  其他的不知道怎么量了 PC ...

PCI 的14脚是SB3.3V不是复位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