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600 掉电修复,I5一代独显

楼主(2013-05-01):
简单说下故障和修复吧。 接手上电。触发后电流有时到0.5,有时0.24马上掉。差不多在0.2~0.5之间的电流马上掉电,拆机,目测板上修过,一修的了。  首先检查板上无短路。接口各方面也OK。查转换电压。3.3PCU转3V S5正常,问题来了。5V pcu转5v,就在这里了。不过只标明转为5V,会不会是触发才有,所以掉电这个5v自然也掉。查下MAIND信号,由它控制的。信号正常发出,前面也正常。都有发出只是掉电它也掉,没什么思路了。网上看了下论坛别人的,有人说是内存供电,之前也是有这感觉,内存电压只出来 0.3V多就掉。还以为是掉电速度快造成,好吧。现在故障锁定在内存供电上,查RT8207 ,供电,开启信号都有。PG由3V上啦。一触发PG为0V,不正常了。找到PG的地方。为D31二极管,在MINI糟旁边,拆掉二极管,上电,电流上到0.5了,持续有50秒左右吧,才掉电,没之前掉电速度那么快了。现在故障明显了,锁定在内存供电这边。风枪加焊芯片。二极管拆回去,上电正常电流跳变,亮了。心里高兴。试机不到5分钟掉电,故障又回去,纳闷了。再加焊又正常。等下又不行,怀疑芯片不良。订两个回来后还是一样。心里想,不是芯片,风枪加热后又能正常会。检查芯片附近的电阻都正常,滤波电容什么的都叠加一个上去,整片地方都加焊,还是一样,一些小元件全换了。想不通了。BIOS一早就刷过的。背面两个上下管,也没检测问题来。反正其它都换了。干脆连他一起换掉,换完后测量这两个管子。一个阻值500.一个阻值300多~好像都正常吧,不管了。上电。傻眼了。用了一小时没掉,高兴啊。装机用了一下午~~~       隔天用到10点前还是没事的。11点发现放在一旁放电影竟然发出烧焦味和烟一直冒。拆出来,供电点和换的这两个管子。PCB都烧焦了。一个管子短了。隔断PCB。换了供电点的MOS管。上电正常待机0.01,触发0.24掉电。 上内存两个MOS管。飞线连接。触发大电流掉电回待机。没地方短路了啊。。整了一下午还是一样,放弃了。造成这原因不知道是因为我用的是东芝适配器 19. 4.7A 还是说本来就是内存供电,上官的公共点,板层里有问题!附上图纸和BIOS,时间紧,说的不好请见谅
东芝L600 I3独显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最后是如何修复的?问题点在哪啊?

网友:
晕死,你仔细看没,都说了把RT8207附近的电容什么的全换了还不行,后来把 RT8207的上下管换后,用了一天正常没掉电,所以故障点在上下管,只是我想不通,原来的上下管没坏。为什么会引起掉电。和一天后板子烧了是板哪里有问题造成,还是我用了其他适配器用导致

网友:
我发这个帖也是因为。在论坛里看到别人也修到这个机子,个别说刷BIOS就好,但很多还是刷了一样。也有的也怀疑内存供电这块,就没下文,所以想以后碰到这机子故障的人,看是不是这机子通病在RT8207的上下管这

网友:
场管肯定有一个是性能不良了 性能不良的管子 用万用表很多事测不出来的 只能替换 @!

网友:
有没有童鞋有类似的问题,期待下文

网友:
所以只能期待有另外的朋友遇到可以给个答复,毕竟修复后能用一天应该是管子不良造成,该算修复了吧。最后烧坏的原因有待想

网友:
期待下文,LZ你怎么修复的

网友:
新手路过,瞅一眼,学一点...

网友:
可以通过示波器来看这个点的电压对不对及负载能力

网友:
手上没示波器在手。要不对这个故障会容易修点。    各位,机子已修复。晚上截图说下去

网友:
又没有下文了,有难题都来,修好就不给大家分享了。

网友:
有图可能会更好,

网友:
最好加图说明

网友:
图纸不是传上了吗?  机子修好的。内存供电的上下管,板层烧掉的全隔断。和公共点的MOS管板层也隔断,全用线飞起来,待机正常了。触发不掉。反正也很奇怪。用了一天观察。供电点的MOS和内存上下管有时烫手。也没找到问题, 直接就这样给客户用,。几天了还没返修回来

网友:
LZ能修复就说明技术不错 可惜点背了点,又出问题了!

网友:
呵呵,几天了还没回来,估计能正常使用了。应该不会返修

网友:
修到这种问题是很郁闷的,打击维修人员的积极性

网友:
手上也有个L600,听客户说应该是三修机。
拿到手开机白屏无显示,看上去很象显卡坏,但是刷了BIOS 后又可以显示了,就是显示一会就掉电,  想想应该不是显卡问题,估计就是跟你一样是供电出问题,正在琢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