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的+15V_ALW只有9.5V正常吗?

楼主(2013-05-01):
PD7和PC90、PC96、PR100没有用料,+15V_ALW只有9.5V,请问正常吗?

电路图——
独显DELL_Vostro

网友:
芯片输出应该是3.3V才对吧?@

网友:
你确定那两个原件出厂就没吗? 图纸正常应该15V 。

网友A:
正常实测的升压起来顶多只有12V,9.52V是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实测的升压起来顶多只有12V,9.52V是有低了

肯定低,不用问

网友:
芯片出来的不就3.3V吗,1.几V肯定不对

网友:
这是正常的,图纸上表明了PD7和PC96是没装的。这个+15_ALW是用来转换系统电压的,比如把+3ALW转换为+3VSUS和+3VS,还有把+5ALW转换成+5V系统电压,+15ALW为9.5V足够导通N沟道的管子了。

网友:
至于芯片23PIN输出的DL2你用万用表测肯定是不准的,DL2是下管的驱动方波,是个脉冲波,用万用表怎么能测得到?这个电路是正常的,你不需要在这个电路上绕弯子

网友:
大于5V可导通二级电压就OK,管他几伏

网友:
应该是对的,你看下下管导通没有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