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键盘出乱码

楼主(2013-05-01):
联想G450键盘打都是乱码,打接口的AD线只有一个阻值偏小20欧,中间又没接电容的,直接就进了IO了,二话不说直接换EC,又打阻值还是一样的,难道是正常的吗,没有好板对不知道啊,进系统试一样的,还是乱码,在网上找一下看有没有哪位同行有这样问题的,大家都说刷BIOS,我刷了还是一样,没方法了,最后直接干南桥好了!

网友:
乱码还是连键?进PE如此吗?哪些键呢?为什么换南桥,理由拿来

网友:
这个真没有遇到过哦

网友:
乱码就是打字母乱码,进PE也一样,拔掉KB,用USB的KB也一样乱码的!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