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主板掉电

楼主(2013-05-01):
今天接到一台HP的AMD的主机不开机,打开一看CPU旁边的MOS测量后表示全挂了,挨个换了,测了一下正常,开机点亮。上机后在开机,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停了,拔掉CPU  12v供电开机依然转一下停了,测量5V电压开机瞬间4.78一直往下掉,直到0.03我估计是电源管理芯片挂了,不知道高手能给点意见吗 ?

网友:
你要把MOS 管换掉 还要把CPU供电IC 给换了

网友:
二楼正解,MOS都牺牲了,肯定要检查电源芯片的吧。

网友:
可能CPU供电还有短路,可能你换电容把焊盘搞短路了

网友:
先打值后加电,打下值看看,说不定还有其他地方MOS管穿了,在就是CPU供电MOS管全挂管理芯片业要换的

网友:
测试一下mos g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