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 不通电修好了,自动开机了

楼主(2013-05-01):
HP 6910P 不通电修好了,自动开机了。
先是不通电 ,拆开发现两个电容烧黑了(c585 c1376),测试短路。换掉后插上电源自动开机,可以显示

屏幕接口下面的那两个电容,之前烧的稀里糊涂 ,换上去开机了!!

自动开机怎么解决呢,没怎么修过笔记本,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
不插开关,一样自动开机

网友:
机子全部装起来就好了

网友:
mos电池接了吗

网友:
请过电池不,每次都自动开机吗

网友:
正常现象,加上电池就好了。

网友:
COMS电池有没有装,或者有没有电

网友:
CMOS电池插了吗?没插得话就刷个bios 修好了没啊?或者你时间没设

网友:
装上就好了,就是第一次插电的时候静音指示灯是亮的,关机后就好啦

网友:
但是每一次插电静音指示灯都是亮的,不影响使用,不搞了

网友:
看看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
看cmos有没有点     接上开机键   接电源  开关机后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吧坏的元件MOS管等换掉

网友:
这个机器第一次会自动开机,关掉以后应该就不会了。

网友:
加上电池就不自动开机了  或者是加上电池 紧系统 正常关机一次就好了

网友:
好好查一下,还有坏的地方。

网友:
HP,DELL有些机器BIOS电池拔掉或没电都会自动开机,一直这样吗,关机后在开呢(不要拔掉电源接口)

网友:
能正常关机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