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有谁告知我这是什么芯片吗?百度中没有呢。

楼主(2013-05-01):
这主板是发那科主板,想找到这芯片有什么用处,在百度中找不到。知道的或有PDF的请发一个给我,十分感谢~~~

网友:
这个是10KR的排阻,不是IC

网友:
楼主当成新片了

网友:
这是排阻啊

网友:
一眼就秒出来试过排阻

网友A:
什么主板用X表示呀  我晕 我看的资料都是R呀 哭

网友:
是排阻啊,基础知识加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主板用X表示呀  我晕 我看的资料都是R呀 哭

这样不按规矩出牌的,设备修多了,你还会看到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那克触摸屏主板。我也没见过用X表示排阻,认为是IC。

这下麻烦了,这么大个东西,有认为是IC有认为是排阻的,我也觉得应该是个电路集成器,不是排阻。。只是没有碰到过。让我碰到我就拿万用表量量,其实楼主可以量呀,用电阻挡来量就知道是排阻还是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