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它妈蛋痛!!!长城G195+出现这神马故障,

楼主(2013-05-01):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长城G195+显示器。型号M9HK5 ,客户说不显示,我接上信号和电源一试,正常 。。多用了会也没事。我就说你主机坏了,显示器没问题。你拿回去,把主机带回来,主机问题。过了半小时客户把主机拿来一点。也正常,开了好多次,加压测试没问题。无语了,只有又叫客户把显示器带过来,接上原来他自己的主机 显示器,显示器绿灯变灭了,屏也暗了 把信号线拆了,又正常,亮无信号, 我又把显示器换了3台主机试都正常,没问题,,,,又把主机和别的几个显示器接上也没事。正常一点问题也没有。这就开始有点晕了,只要他自己的东西接在一起就不能显示,难道不兼容了,,,
大家来讨论下这是那里的鬼问题,让人蛋痛。。
那位大哥有这程序没贡献一下,好排除一下,谢谢,,,,
补充。“现在应该可排除主机问题了,他的主板是接独显显卡,换了几个显卡还是一样故障,,,我用通用驱动板点也能亮。就是图像桌面开始菜单在中间,他这是19正屏,通用板点不了,应该是程序问题,所以问题可以锁定在驱动板,但是那位可以提供程序,,,证实下这就是程序问题到至,,,,,
补充:::经过在各大维修论坛发贴。爱修网, 这位大神给了这显示器的程序。在此特别的感谢他,用最流行的烧录工具RT809F ,  烧录成功,故障以旧,顺便把程序拿上来和大家分享,看到本论坛没有这程序。也有人也在找。 _长城G195 RTD2120

网友A:
把主机接到另一台显示器上把分辩率调低看看

网友B:
一般还是显示器的同步信号

网友C:
楼上正解,或者换块显卡试试

网友C:
长城显示器的问题多得很,不知道是那家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还是显示器的同步信号

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或者换块显卡试试

刚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B:
去年搞了个长成21.5的。就是有些机子能显,有的不能。当时是重写程序就好了。有次是sysn线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搞了个长成21.5的。就是有些机子能显,有的不能。当时是重写程序就好了。有次是sysn线路有问题

你说程序是有可能。出现不种怪故障

网友D:
可能是分辨率的问题吧!

网友:
高手在那里出来亮亮相啊。没人看过这故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分辨率的问题吧!

这有人说过了。我试过所有的分辨率都不行

网友E:
肯定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分辨率的问题吧!

分辨率的问题能出现这种故障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显示器问题

你这么知道???

网友F:
去年遇到一次和你一样的故障,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液晶调换一个驱动板完事,这个故障的根本原因是主板送出的行场信号的幅度低,有的主板有VGA跳线的可以调,就是3伏供电,还是5伏供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去年遇到一次和你一样的故障,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液晶调换一个驱动板完事,这个故障的根本原因是主板送出的 ...

谢谢,但是我手上也没这板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但是我手上也没这板来换

通用板你没有吗?这个换下的,换个客户再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但是我手上也没这板来换

通用的不好装啊

网友:
你确定是驱动问题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接地不好。

网友H:
把刷新率调到60试下吧

网友I:
有独立显卡吗???

网友J:
看看会不会调模式 IDE 和VGA

网友:
换一个驱动板试一下了

网友K:
换过VGA线吗?你看看是不是VGA线缺1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刷新率调到60试下吧

我试过也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换过VGA线吗?你看看是不是VGA线缺1针

这可能信不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独立显卡吗???

是的,,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看会不会调模式 IDE 和VGA

这都 是接VG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可能信不大,谢谢

不是可能性大不大的问题,你试过吗?
我就遇到同样的问题,是VGA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
5伏驱动板很小,很好改

网友L:
引用 网友C:
长城显示器的问题多得很,不知道是那家代工的。

长城是自主生产的   麻烦您专业点行不行

长城外购的机子多了,群康的,三色的,冠捷的。

网友M:
何必那么纠结,换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何必那么纠结,换通用的

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何必那么纠结,换通用的

还有人家一定要原装 LOGO

网友:
换数据线就好了。呵呵呵

网友:
就是VGA数据线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第一次见到,请问楼主修复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主机接到另一台显示器上把分辩率调低看看

谢谢。这种问题只有2种办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搞了个长成21.5的。就是有些机子能显,有的不能。当时是重写程序就好了。有次是sysn线路有问题

已证明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但是我手上也没这板来换

维修先进量修,动不动就换板没长进,最后才考虑换板吗

网友:
通用的驱动板应该可以支持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长城是自主生产的   麻烦您专业点行不行

自主生产怎么了,现在那家不找人代工哟,从来不出长城,也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