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芯片发出PG到桥的是哪个脚

楼主(2013-05-01):
请问这个芯片发出PG到桥的是哪个脚

求助啊

网友:
看一下图纸是不是46角过去的啊

网友:
应该是46PIN

网友:
可能46,最好下个图纸

网友:
整个主板图纸不就知道了    在迅维网查找呀 很多主板图纸都有。

网友:
都写出来了,是46

网友:
我也觉得是46脚,只有它的引脚名字里面有PGOOD,而且你最好结合图纸一起看,这样比较准确。

网友:
46PIN   应该是这个

网友:
图上写的很清楚哦。

网友:
今天也接一块PG没有电压的板子 不知道怎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