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电池开机没事,适配器3分钟左右就黑屏

楼主(2013-05-01):
T60电池开机没事,插上适配器3分钟左右就黑屏,光插适配器也出现黑屏,黑屏时候有图像无背光

网友:
哪位高手遇到过,请赐教

网友:
查查电源接口的电路

网友:
暗屏了 查下屏接口的电路 看看背光开启信号有无

网友:
  建议看看灯管。。和高压包  电池供电给高压的12v 插电源20v  而且接上电源 灯管亮度也会变吧??

网友:
换个屏试试咯

网友:
屏开启电路查一下。

网友A:
暗屏前,灯管颜色发生变化没,可能是灯管老化,用设备器电压高,

网友:
查灯管开启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屏前,灯管颜色发生变化没,可能是灯管老化,用设备器电压高,

以前换过灯管,可电池开机多久都没事,这能解释下不

网友:
这个应该是灯管没有换好,以前遇到过。

网友:
多多代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