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奇葩的花屏

楼主(2013-05-01):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HPG4开机花屏,于是先跟客户说换屏先试一下,换了还是一样。然后拆下主板加焊显卡还是一样。心想是不是显卡坏了。于是就找了一块显卡换上去还是一样,实在是没哲了就叫客户先放在这里查查。我把这个情况反映给老板,老板说是不是屏线坏了,由于店里没有这样 的屏线老板就顶了两根,今天早上换上去还是一样,实在是没哲还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外接式好的。

网友:
很像是屏线 再发俩根来

网友A:
外接正常那显卡也工作正常了  那你就查LVDS 啊 以及 平接口电路

网友:
打一下 LVDS 信号 阻值  看看 都正常不

网友:
期待 高手回复 这问题真犀利

网友:
屏接口正常不?

网友:
检查一下屏接口电路

网友:
G4屏线的问题,看你订了二根很有可能就是接口处有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B:
我遇到一个像你一样的现象、最后换显卡驱动搞定、你可以试试

网友:
看这种花屏现象,应该就是屏线与接口问题。如果说换了屏和屏线,故障依旧,还真没折了。再或者检查一下主板接屏线的接口处是否有问题!

网友C:
屏幕信号,是不是少了一个啊,,
修东西要细心啊,,以前遇到个屏线坏的,结果说主板坏了(显卡也干了,也换了,就是屏幕不亮)换了一个也是不亮,最后量屏线,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一个像你一样的现象、最后换显卡驱动搞定、你可以试试

谢谢,你这个回复对我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那显卡也工作正常了  那你就查LVDS 啊 以及 平接口电路

对,这样可以有重点的去查问题了。

网友D:
这个问题 应该是屏线或屏接口问题吧    难道驱动也能出现这个问题
期待答案的到了    LZ别忘了上传解决方法奥

网友:
可以看看屏信号对不

补充内容 (2013-9-7 17:32):
是那个电容哦!!我手上现在还有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 应该是屏线或屏接口问题吧    难道驱动也能出现这个问题
期待答案的到了    LZ别忘了上传解决 ...

感谢大家的支持    修了一天了终于搞定了是一个电容做的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信号,是不是少了一个啊,,
修东西要细心啊,,以前遇到个屏线坏的,结果说主板坏了(显卡也干了,也 ...

感谢大家的支持    修了一天了终于搞定了是一个电容做的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那显卡也工作正常了  那你就查LVDS 啊 以及 平接口电路

感谢大家的支持    修了一天了终于搞定了是一个电容做的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