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主板n73s 不过CPU 已解决!

楼主(2013-05-01):
   ONDA 主板n73s  检查cpu供电为1.3v和内存1.8v的电压。这些电压都有,就是不过CPU,原以为是BISO问题、刷过bISO还是不过。跟据经验、很多ONDA板都是BISO 问题。刷完还是过。在查了时钟。都有。后来直接吹桥、 没想到马上跑马了。  (*^__^*) 嘻嘻……

网友A:
单桥  虚焊的问题多。。。。 其他正常  基本都是桥了

网友:
看来不买BGA是干不成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桥  虚焊的问题多。。。。 其他正常  基本都是桥了

恩恩。这两天遇到一个问题。两块主板是一块的磐正、另一块是信步,跑到C100马上断电、不装CUP就不会断电。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今天也干了一块这样的板子的 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吗的直接干桥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是啊、可以卖一个二手的、

二手的?技术不成熟,二手的不敢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手的?技术不成熟,二手的不敢入手

    加油!    慢慢学吧

网友:
AMD 吹桥的太多了啊

网友:
没事都干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