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Z-N301Z 无待机,摔过,求思路

楼主(2013-05-01):
DELL 13Z机器,客户摔过。无待机,待机芯片为MAX17020E,EC是ITE8502E
来时故障是过LOGO后反复断电重启3次后可开机,无待机,有3V_ALW,5V_LDO,无5V_ALW,无5V_ALW_ON

悲催的是,开机后测量了几次电压后,就不开机了,继续无待机,电流上到0.7不再动
待机时有3V_ALW,5V_LDO,
无5V_ALW,无5V_ALW_ON
按开机键后有5V_ALW,但5V_ALW_ON变为3.3V

上图

5VEN也没有,待机0V,开机后变为3.3V

5V_ALW_ON来自EC,待机为0V,开机后变为3.3V

网友:
有脱焊,查一下。

网友:
楼主去看下,CE#脚有没有电压。或者插内存电压和不插内存有没有差别,我上回的HP集显,电流0.68.己有复位了。再就是查下LVDS EN有没有电?  0.7A这个电压基本可以排除几大供电,查复位和复位以后的

网友:
可否上传图纸一份,小弟谢过

网友:
板号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