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昨天修了几个显示器(迅维模块)

楼主(2013-05-01):
一直都没怎么发帖,昨天修了几台显示器,用到了以前拿货的发的迅维电源通用模块,
比较方便,应了急,所以想来发个简单帖来说说,也顺便求分

首先是朋友送来的两台长城M99
故障:不通电
过程 :三下五除二,拆板到手,一量12V,5V输出,无短. 二量220V进来保险,负温度热敏电阻,桥堆,开关管,均没有明显问题

到这里就估计是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或者外围元件,或芯片本身有问题了.擦掉灰尘,看到芯片是TOP258PN

貌似这芯片坏的机率也不低,(后面修第二台看到此芯片直接暴掉了).

大概量了下外围元件,基本上也没什么问题,到这里基本上就是芯片的可能性最大了,找了半天,没有这芯片换

朋友又急着用,没办法,想到了换个通用板,拿出来一比,又不好装进去,这时候想到了一直放在那里的迅维电源模块了

照着说明开始把IC拆了,这个IC是集成开关管的,黑线跟绿色最好接,大电容地球人都说容易找到,光偶也好说,3脚接热地,割掉4脚的外围电路.开始是直接取掉了线路上的二极管,造成了红线VCC没电压,黄线也是比较了好久,怕接错.开始接了一回没成功,后面找了图纸,直接从光偶脚边割线,又把那个二极管给接上,这下就成功了.

上图为证:

第三台是一台HKC1916
故障也是不通电
检修过程同前面的一样,查到开关管坏,外围电路也有几个坏件,估计电源IC也挂了,但是又不知道这芯片是什么,前级300V大电容处正常,后面也无短,心想又得用上迅维电源模块了,真是巧 啊,一直放了好久没久,今天一天要用几个啊,这就是缘份么?
这样的板换起来就简单了,过程不表

上个图

把原散热片调个面,刚好装上

第四台是一个AOC17寸的机器,SG6841坏,没用这芯片,用了贴片式的OB2268CP 原来是直插式的,放在背面翻过来飞点线接上就OK了

后面快下班时修的一台HKC高压保护,细一看是电压电容爆了一支,换上就OK了

网友A:
这个模块好多钱一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好多钱一个呀?

好像是12块

网友B:
效率挺高的,不错。

网友C:
上次买了2个用了,觉得放几个手上比较有安全感,比较PWM芯片和电阻缺几个的话就没办法维修下去只能订货

网友:
上次也定了几个, 只改了一个 , 成功  。  哎  这有个问题就是不好放进去 ,而且  代换模块 芯片上面的型号也被商家磨掉了   还想看看是什么改造的呢

网友(点评):
呵呵,想知道型号并不难啊,总共也就那么几个芯片集成一体的,看一下就可以猜出个大概了

网友D:
显示器还不少那。有钱挣,还可以提高技术

网友E:
这个模块不错,该准备几个,以后试试。。。

网友:
这个模块就是上面那个芯片么?12块钱差不多可以直接换电源板了吧?

网友:
一天挣了好几百,爽啊。

网友F:
去掉一只脚难道不会有影响吗?

网友:
楼主生意很好啊

网友:
这个模块我也订了几个回来,但一直没有派上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效率挺高的,不错。

呵呵,修得多了就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买了2个用了,觉得放几个手上比较有安全感,比较PWM芯片和电阻缺几个的话就没办法维修下去只能 ...

备几个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呵呵,这个比改板好放,毕竟就那么大.估计就是跟有些板上的那种多脚芯片一样的,带开关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示器还不少那。有钱挣,还可以提高技术

主要还是修本子,没多事的时候,挣点零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不错,学习啦、、、、

呵呵,小心版主看到说你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模块不错,该准备几个,以后试试。。。

就怕用的时候没有,我也是顺便发的,放了好几个月

网友:
电源板一般是二十几块钱,这个模块主要是为了方便放进去,有些改板不好放

网友H:
现在修液晶没那么好赚钱了。

网友I:
介绍能在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挺不错的,其实我感觉修显示器比修笔记本好修多。有时候我一天也修好几台。

网友J:
LZ我看了你的帖子 好像都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该个高压条不可以吗?

网友K:
楼主,修东西效率挺高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修液晶没那么好赚钱了。

是的,修这个入门太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介绍能在详细点就好了

再具体可以站内短信,再慢慢的写出来太啰嗦也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J:
LZ我看了你的帖子 好像都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该个高压条不可以吗?

大多是电源部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修东西效率挺高的呀!!

一般一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掉一只脚难道不会有影响吗?

你指的是光耦吗? 我割了线,然后接到了模块上面嘛

网友L:
到哪里买的,求地址,楼主,

网友:
模块好用吗

网友:
目前为止,没有问题,电压也比较稳定

第一次没接好的时候,摸了下发热比较大一点,后面正常输出了,温度也不高,还是加了散热片,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到哪里买的,求地址,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081230346&
迅维淘宝店里一起发的,一起买能省点邮费

网友M:
我一般是用5L0380r改电源。成本低一点吧。

网友N:
这个模块是不是就是一个芯片然后按照引脚定义把线接上去!

网友O:
这个实用性还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模块是不是就是一个芯片然后按照引脚定义把线接上去!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实用性还是不错.

是的,空间小不好改板的情况,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一般是用5L0380r改电源。成本低一点吧。

为了省事,直接买的模块,线都引好了,也能省点时间

网友:
可惜咱不会改啊

网友:
么时候也弄几个回来试试

网友:
换灯管多啊,烦啊~吃力不讨好

网友:
我也买几个回来备用,这样维修效率就是高

网友:
我想买,但是不懂改,悲哀,客户的坏了都是直接换板,什么坏换什么

网友:
羡慕楼主修显示器还能修到如此深入。很想学习一下楼主的技术!

网友:
这PWM那么容易坏吗?我到现在都没遇到过。难道是人品问题吗?

网友:
有时候客户急要可以用

网友:
我现在的问题是,咱们这个模块,用的时候用不用加散热片?

网友:
这模块挺好用的

网友:
这个模块订了几个回来

网友:
不知道 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技术不错,,有需要找你了

网友P:
方法不错用于快修可行,回头也买几个试试

网友Q:
修主板,上了,看看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P:
方法不错用于快修可行,回头也买几个试试

可以备几个,有备无患总是没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修主板,上了,看看显示器

主板要修,显示器也要修嘛

网友R:
  LZ在哪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LZ在哪做的?

张家界  你可是和谐本本里的无名?

网友(2014-03-25):
楼主生意好啊。。。。。。。。

网友:
我也买了几个。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换模块是比较快,不过模块最后装到散热片上比较麻烦,有的机型甚至无法安装进去,,只能改动电路去掉一些原有元件,造成电路永久性无法恢复,,电源的保护能力下降甚至缺失,

网友:
楼主维修效率很高啊 就是这个电源模块是什么? 没见过哇

网友(2014-07-10):
下次我也买几个回来试试

网友(2015-02-15):
楼主一举两得啊!

网友:
好用又实惠的利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好多钱一个呀?

3.5元一个,很便宜

网友:
我备用了30个,3块5一个

网友:
还真不贵。。。方便省事。

网友:
看来也得买几只预备着,用起来快捷

网友:
这个模块在哪里买的 好用吗

网友:
改天买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