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移动硬盘安装PC3000的方法详解

楼主(2013-05-01):
用USB移动硬盘安装PC3000的好处:

  1.使用简便,可直接对IDE1上的硬盘进行检修,不需开箱即可运行;

  2.可随身携带,在任何有USB口的电脑上对其硬盘进行检修;

  3.可在笔记本电脑上运行,并对其硬盘进行检查和一般维修。 先谈对支持usb盘启动的电脑内安装PC3000(不支持USB启动的电脑,后面再说)

  安装步骤:

  1.制作USB启动硬盘

  让usb硬盘成为启动盘的方法很多,我的办法是,将硬盘从USB盒中取出,接入笔记本电脑内,用从网上下载的DOS7.10安装盘直接在硬盘中安装DOS7.1系统,将硬盘装回USB盒中,USB启动盘即制作完成。 注意:一定要检查是否能够启动电脑,将U盘接在电脑上,开机,进入CMOS设置,启动选项选USB-HDD,启动后,很快就能看到“C:>”的盘符,说明电脑启动后,USB盘自动识别为C:盘,OK。

  2.在U盘上安装PC3000

  与一般的pc3000安装方法相同,在WINDOWS下,复制pc3000的文件到U盘下的PC3000目录下,将pc3000中的Vgaga.exe ;Pcdosemu.com; emm386.exe(俄文版); himem.sys文件复制到U盘PC3000Emul目录中(注意复制文件的目录路径不能搞错)。

  3.修改U盘根目录下的COMFIG.SYS文件。

  用文本方式(记事本)打开U盘根目录下的COMFIG.SYS文件,删除所有内容,重建如下:
  DEVICE=C:pc3000eMULHIMEM.SYS
  DEVICE=C:pc3000eMULEMM386.EXE ram
  DOS=HIGH,UMB
  BUFFERS=60
  FILES=45  存盘退出。

  4.修改U盘根目录下的AUTOEXEC.BAT文件

  用文本方式(记事本)打开U盘根目录下的AUTOEXEC.BAT文件,删除所有内容,重建如下:
  CC3000EMULVGAGA
  CC3000EMULPCDOSEMU..COM 1
  CC3000SHELL
  PATH C:pc3000;COS;C:  存盘退出。

  注意:上面PCDOSEMU.COM 1中的“1”,他指定PC3000AT将待修硬盘接在哪个IDE接口,1=IDE 1,2=IDE 2,这里选1,表示要对IDE1上的硬盘进行检修,可在需要时更改此数字。

  5.现在安装完成,重启电脑(设为USB-HDD),电脑将自动运行PC3000,并进入到SHELL程序界面,试试在第一项回车,选第一项PC3000AT后回车,即进入pc3000AT界面,等一下,窗口上部将显示检测到电脑IDE1上的硬盘型号,LBA数等信息。那是你的硬盘吗?到此,你会感到激动吧,你已成功安装了PC3000了。 勿急!此时勿按回车,请按上下键选最后一项回车,退至SHELL主菜单,按ESC退出至C:>下,你应该仔细学习pc3000的操作方法,以免错误的操作造成硬盘数据消失。

  对不支持USB硬盘启动的电脑,安装PC3000会麻烦一些。

  安装步骤:

  1.先按前面的方法在USB移动硬盘中安装好DOS系统和PC3000。
  2.用软盘在WIN98或XP下制作一张启动软盘。
  3.在启动软盘上增加识别USB硬盘的功能,这在网上也有很多方法,我是采用松下的解决方案,即:从网上下载Mhairudos.zip和Kxlrw40an.exe ;将Mhairudos.zip解压可得到Di1000dd.sys文件,运行Kxlrw40an.exe后自解压得到F2H目录,将Di1000dd.sys和F2H中的usbaspi.sys ; ramfd.sys ; usbcd.sys四个文件复制到软盘中。
  4.将U盘PC3000EMUL目录中的EMM386.EXE(俄文版)复制到软盘上覆盖原软盘上的EMM386.EXE文件(关键!)
  5. 用文本方式(记事本)打开软盘中的CONFIG.SYS文件, 删除所有内容,重建如下:
  DEVICE= HIMEM.SYS
  DEVICE=USBASPI.SYS
  DEVICE=DI1000DD.SYS
  DEVICE= EMM386.EXE RAM
  DOS=HIGH,UMB
  BUFFERS=60
  FILES=45
  存盘退出。

  6. 用文本方式(记事本)打开软盘的AUTOEXEC.BAT文件,删除所有内容,重建如下: PAUSE
  C:PC3000EMULVGAGA
  C:PC3000EMULPCDOSEMU..COM 1
  C:PC3000SHELL
  PATH C:pc3000;COS;C: 存盘退出。

  7.带USB识别的启动软盘已制作好,接上USB硬盘,用软盘启动电脑后(CMOS设置为软盘启动),电脑会查找USB设备,找到后会提示USB设备的盘符(如未找到USB设备,可多重启动几次,一般大多数移动硬盘都能够识别,否则,只有采用其他的解决方案)。

  注意识别的USB设备的盘符,如提示为C:盘,可在出现“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 . .”提示时,按任意键,自动进入pc3000界面。如提示是其他盘符,如G:盘,此时不要再继续,应重新启动电脑到WINDOS界面,修改软盘中的AUTOEXEC.BAT文件(注意:是修改软盘中的),将其中的盘符“C:”全部改为前面识别时提示的盘符(如“G:”),再用软盘重新启动电脑,出现“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 . .”提示时 ,按任意键,即可顺利进入PC3000界面。

410 Bytes, 下载次数: 6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楼主讲的还比较详细

网友:
没用过PC3000

网友(2013-06-20):
讲得很好!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是早期的ISA版本的免卡版PC3000
可惜,几乎修不了盘了,功能太弱了。

网友:
这个移动硬盘的技巧是非常好的,对于新手熟悉PC3000的菜单,还是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