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ST盘自校流程

楼主(2013-05-01):
基本的SF过程(自校准流程):
1。首先备份固件,这个是修盘必须的,以防SF失败还可以重做。
ROM APPCODE CERT CODE CERTTABLE ATA VEN 全步都要备份

2。开SF 。7-8代盘,可以直接开SF 到T> ctrl+r 加载一下CERT CODE
然后写下SN ,再可以直接在命令行输N02,,22 回车 再CTRL+Z 就开始跑了,也可以这样:
输完SN后直接点面板上的“启动自校准”。

3。开SF 9-10代盘,必需F级引导,到T> 写SN,再N02,,22 回车 再CTRL+Z 就开始跑了

4。跑的过程中可以“查看AGE值”,面板上有按键,AGE=02不可以断电,要调整固件。
5。AGE=50或60才是完成了,AGE=4F是出了错退出,7代盘有很多跑到4F也是正常。
6。完成后要回写ATA VEN

871 Bytes, 下载次数: 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871 Bytes, 下载次数: 2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13-10-29):
这个说的貌似也不完全,要看用什么软件吧。我用做B级自修复失败是什么原因?是固件区有坏道吗?而且我手上有好多自校准失败的盘,也没解决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发错区了

网友:
哎!俺太白了,没有看懂

网友(2014-04-04):
st用什么备份固件好,我试了几天都没备份出来,全是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