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温度过高时因为什么啊

楼主(2013-05-01):
硬盘温度过高时因为什么啊

网友:
今天用鲁大师检查发现硬盘有58度..

网友:
多少度为正常?

网友:
鲁大师默认的硬盘报警温度是55度,你的有点高啊。
我的硬盘有四个,温度一直偏高,能到60多,后来加了个usb风扇,去掉底座,直接放到机箱里对着硬盘位置吹,才降下来,温度最高到38度,最底32度。
你也试试。

网友:
物理降温吧! 加风扇,或者不要跟其他发热严重的配件放在一起,比如多个硬盘,比如cpu

网友:
老盘体或盘要坏了就温度高

网友:
1.笔记本硬盘温高好像木有较好的办法,去除笔记本D壳硬盘塑料盖
2.台机则是将硬盘与机箱的塑料卡快去掉,用螺丝将之直接固定在金属机箱上,通过金属机箱散热。

网友:
硬盘里有微短路。

网友:
应该属于正常吧!

网友:
正常 有些硬盘温度高

网友:
夏天台机硬盘一般不会超过50度,机箱差的就有可能。注意机箱内的散热,最好有一进一出的机箱风扇。

网友:
正常吧.50多笔记本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