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 PFC图纸,对普通电源很适用

楼主(2013-05-01):
对照 这张图纸,发现大多路电源都适用。
现在我只知道图中Q1,Q2是两主开关管,不知道辅助开关管是哪个,是Q3,还是Q3+Q4。
还有次级电路开关管只有三个,而图纸上却有12V,-12V,5V,-5V,3.3V五路电压输出。是不是12V跟-12v共用一个开关管,5v跟-5v共用一个开关管,3.3v使用一个开关管。
12v跟-12v共同组成一个回路,开关管是不是就是一个全波整流桥,一共四支脚,一只脚跟散热片一起接地,一只接线圈,还有两只脚,一只+12V输出,一只-12V输出。
tl494是不是4脚3.3V,12脚>8v,8,11脚2.5v

请大家帮菜鸟们归总下,电源有哪 有主要的测试点,参数是多少

网友:
这些拿到实物图去修,去量,有用得多,不用教就会,而且更准确。板子背面有走线图,看看板子就能看出很多东西

网友:
Q3就是待机开关管

网友:
太好子,刚好用到,谢谢

网友:
Q3是待机开关管,Q4用来推动Q3的,你说二侧的那不是开关管,是整流管,3.3V和5V一般用肖特基二极管,12V用快速恢复二极管!

网友:
我也在自学维修电源,这图纸有用处

网友:
我在学习一个烧保险的电源........这图纸刚好能用上.........

网友A:
请教一下,看图纸这PFC是被动式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看图纸这PFC是被动式的对吗?

这种是被动式的,有跟没有对我们来说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