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60,进不了bios,偶尔能进下系统

楼主(2013-05-01):
这边也刷了bios,但是没有用,因为是外国买的,资料比较少就去加焊了南桥后故障依旧,求解决思路

网友:
看看COMS电池还有电吗?

网友:
检查了一下有电哟

网友:
大电容算不算?有没,这机器?

网友:
晕,整了下cpu这块,居然可以了,看来还是出在cpu供电不稳

网友:
看看有没有nec的那种电容!! 有就换了它!

网友:
楼主不厚道,,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