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41 不跑码 加坑爹bios

楼主(2013-05-01):
碰到一块杂牌g41主板开机。不跑码。cpu 内存。供电都正常。开始没测时钟。。就直接看看先刷bios看看。。拆下来芯片。坑爹了。居然不能刷 。没法办。只能在继续找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当测到时钟晶振时。问题出现了。晶振一脚有3.3v电压。你一脚有0v。 本来以为换换电容就好了呢。。妈的。全部换了。上机还是不跑码。心一急。换时钟芯片。看看。 哈哈。。换了。开机一测。跑码顺利。。。

网友:
是时钟芯片挂了。

网友:
晶振一脚有3.3v电压 这点就能证明是芯片问题了 呵呵

网友:
一样的时钟  你去哪里找到的

网友A:
先有时钟,后复位,接着读BIOS数据。
你测到没时钟,怎么会和BIOS有关系呢!刷了也是白忙

网友:
新手路过,瞅一眼,学一点...

网友:
直接测时钟周围小电容  看有信号电压没得   一般0.几v   就能看出时钟是否起震

小电阻,不是小电容哦

网友:
时序不是很熟啊

网友:
楼主运气挺好  维修是一件很烦躁的事啊

网友:
BIOS不能刷  第一次听说  运气很好  不跑马  搞个时钟就OK了

网友:
一般时钟得到供电后,晶振就就开始起振。如果异可以考虑更换。

网友:
本来就应该按照时序嘛,电压时钟复位了啦

网友:
晶振电压没有这么高吧.

网友:
维修这行业难搞啊

网友:
新手路过看看,同时顶楼主一下。

网友B:
你怎么找到同型号的始终芯片?

网友:
时钟难找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找到同型号的始终芯片?

我有一块好的。二手翔升g41。时钟芯片。和这个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有时钟,后复位,接着读BIOS数据。
你测到没时钟,怎么会和BIOS有关系呢!刷了也是白忙

开始。我压根没测。想刷bios看看。奶奶的。不能刷。才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