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度尔 19寸显示器 插VGA 不显示

楼主(2013-05-01):
19寸显示屏 插VGA下去提示未插入信号,怎么插都没有,其他正常,求解,这台显示屏的液晶和驱动板在连接在一起的 没有办法换驱动板 驱动板主芯片 TSUM57AK-LF-1 在电源板输出电压:5V 正常

网友:
看看VGA接口13  14脚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吧。我想、、

网友:
先看驱动板行场电路

网友:
其他正常,求解?????????????dvi正常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4762-1-1.html

网友:
刷MCU程序 无信号正常时,插入VGA不显,基本程序问题

网友: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 刷个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