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长城M2336

楼主(2013-05-01):
一台长城M2336的显示器,亮了一下就黑了,还是绿灯,断了两个灯管,换了灯管,高压板也换了,可问题依旧,亮了下就黑了,是绿灯,小小白求救。

网友:
确定灯管换好了吗?

网友:
先用外接灯管试试吧。

网友:
换好了,能亮,拔掉一边的灯管也一样。

网友:
求大神啊,就剩下驱动板没换了,难道是驱动板?

网友:
楼主可以用坏的显示器的屏,但要保证4跟灯管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试着把另外的四根灯管接到他原来的高压板上,这是更换负载,看看,到底是不是灯管引起的,你这种情况,很像高压保护

网友:
我用19寸全新的灯管去试,也一样

网友:
高压板去保护

网友:
那你就再换个高压板试下  问题 没说请楚  去测电压  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