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们:映泰G31-M7 TE PS2键盘口坏,usb键盘开机不认。

楼主(2013-05-01):
    各位大大,收回来一块旧主板。映泰G31-M7 TE ver 6.7     PS2键盘口坏,usb键盘开机不认,Num灯常亮,按了也没反应。进不了BIOS。开机就卡在请按F2这个画面。拔掉USB键盘可以进系统,系统里USB键盘使用一切正常。想自己修下,只会测量键盘供电脚和接地脚电压为5V,说明电路没坏吧。其他不会了,请大大们指教。哪位大大有图纸的,麻烦一起奉上。(ig31cm7s r19p 1019) 小弟在这里感激不尽了。     有个大大发了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3878-1-1.html 图纸下载下来对照看ps2接口和我的主板好像不完全一样,不知是我没看懂还是真不一样。
    请指教,谢谢啊。

网友A:
现象完全一样,拔电容,换IO都不行,最后将键鼠接口后的472排阻拔下,反过来装,OK!有块880什么的映泰也是103排阻问题导致cpu,北桥无电压。映泰的排阻通病吧!

网友B(2013-06-06):
引用 网友A:
现象完全一样,拔电容,换IO都不行,最后将键鼠接口后的472排阻拔下,反过来装,OK!有块880什么的映泰也是 ...

我有2快这样的主板也是这个情 况   IO换过了472排阻也换了  电容也拔了  还是不能用呢 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忘了补充,看了此贴才想起,5月18日修的这个问题第2天冷机故障依旧。热风吹下键盘口后面的还有一个排阻330与472这块地方,能正常,很烦,让徒弟将472与330  2个排阻全部换掉,4个电容全部拔掉,ok,现在都没见客户回来返修哦,排阻测量据对正常,现在都没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2快这样的主板也是这个情 况   IO换过了472排阻也换了  电容也拔了  还是不能用呢 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 ...

有量过PS2的数据线阻值嘛?  建议换下PS2接口吧

网友(2014-11-18):
About PS/2 problem, you can follow my steps:
1. Check the Signals of PS / 2 link to I / O
2. Remove Capacitors on the Signal Line, after 330 and 472 RESIS That Replace
3. finally, change the I / O
About the USB does not Recognize in the Windows, you CAN Follow my Way

1. Check the correct voltage of USB Signals Data +, Data- and 5V power supply
2. change the Transistors on the Signal Line
3. finally, change SB.

I hope my Steps above CAN Help you resolve your problems. thanks you gu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