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50P4无待机,更换新件后一直有短路

楼主(2013-05-01):
烧保险,2N60击穿,其G极稳压二极管击穿,S极1.5Ω开路,C945击穿,
稳压二极管用IN4148换上不知可否,C945用1815替换,全部换好后在保险处串60瓦灯泡通电,
灯泡常亮,说明有短路,
断电,在路测正负极并无短路,为安全起见已经将两个13009拆下,先修好待机再说
现在情况是拆下2N60通电正常不短路,整流滤波后330V左右正常,接上2N60灯泡就很亮,开始还以为是新换上的2N60有问题,另换一个好的故障同样,拆下的再测试也是好的,
弄了一下午,待机上的元件基本都拆下测量过。都未见异常,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就剩下变压器了,这个损坏会出现短路吗,还是那个稳压二极管不可以用4148替换,求思路

网友A:
这电流开机的时候是很大!!你可以仔细的查一次如真没发现有损坏的器件可以装一个两A的保险试试~!不会损坏其他的元器件!!

网友:
开关管代稳压管????   绝世高人

网友:
呵呵,因为没有这样的型号,随便找了一个外形一样的,后来在另一个好电源上拆了一个同样的过来安上了,不过还是短路,灯泡还是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流开机的时候是很大!!你可以仔细的查一次如真没发现有损坏的器件可以装一个两A的保险试试~!不会损坏 ...

因为灯泡和全亮时都没有什么区别不敢贸然试啊,怕怕

网友:
稳压只可以同参数更换。不过电源上的有些稳压管在没有配件的情况下是可以不用的但不可以用普通二极管替换。

网友:
G极稳压管是18V的,很容易找到,测辅助变压器的初级线圈电阻,如果低于2.2欧就不用修(除非会绕变压器)

网友:
那颗4148居然没爆,也算神奇!这是两种不同的管,不能混用的!

网友:
楼主厉害!4148代稳压二极管。

网友:
路过,不乱代换元件.

网友:
头大啊,又搞了一天,稳压二极管已经换好的了,变压器初级5Ω以上,应该没有短路的,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