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32M71 液晶电视拆机

楼主(2013-05-01):
今天从酒店的仓库找到一台TCL  L32M17液晶电视,反正没有什么事就拿出来看看,通电开机,指示灯不亮,哦,电源坏,这个第一个想法.
拆机,通电,测5VSB电压没有,先从高压查起,发现F1 保险管炸了,一个103的电容炸开,

更换部件后通电试机(串了个灯炮),哦,有电压了,12V24V都有了.
指示灯亮了,可以开机了,   但还是发现问题了,LVDS的排线接口断了(逻辑板上的),

我的个妈,这是什么电视,我想可能是一台报废的电视吧,什么东西都有动过,主板也动过,
怎么办,没有这个接口,哎,还是老办法,直接焊接上去.20分钟后,焊好了,

通电试机,花屏闪了一下,什么都没有了,屏是用的夏普的 LK315T3LZ54,测量LVDS供电5V正常.但是DC/DC 集成IC   THV3051很热,怀疑有短路,

于是把上屏线去掉不用,开机,哦,好像又没有短路了,很明显,是屏的问题了,于是我找到了附件中的这个文件,是在网上下的,跟我的问题是一模一样,是很好的资料,也是VGH 30V短路,只不过我的是完全短路,人家的还有54欧,故障一样,看来有点像通病哦.哎没有办法修了,那就把屏拆了看看有些什么,反正有的是时间,没有拆过,不过不难拆

网友:
最后修好了没有

网友:
这东西里面这么多灯管啊!!!
都换成本都不少钱啊!!!!!

网友:
我去。。。我都没拆过这么多灯管的!!高手啊

网友:
第一次看见屏里14组灯管的!高人

网友:
没见过耶   第一次见

网友:
这种液晶屏,应该是刚出液晶那会的,还没有背光板呢

网友:
夏普屏,就这么报废了有点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