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50开机有竖条状花屏

楼主(2013-05-01):
v350开机时有竖条状花屏,宽约2厘米,几秒钟闪一下,有时一分钟不闪,回桌面不闪,浏览网页也不闪,正常
请问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大师指教

网友:
进系统就开始闪,外接如果好的那么就是显示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要大一些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确定,是屏或者屏线的问题,你把屏线的接口重新都插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