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根灯管的液晶屏幕用灯管测试板不能点亮

楼主(2013-05-01):
之前遇到一个东芝的32寸液晶电视,背光板故障,换用原装背光板修复。但是用单灯管测试板不能点亮灯管,只有2根的那种。为什么呢?是不是这种灯管功率太大,普通的灯管测试板带不动???

网友:
那种只能拆机才知道 是什么样子的,我之前修的是U型的可以你的也是那种所以点不亮是正常的

网友:
貌似U型的灯管是两头各有一个接脚,不可以直接插;
而此机的灯管就是我们平常的小口灯管,可以直接插

网友:
我感觉不应该32寸的显示器怎么可能两根灯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