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chines d640 USB和键盘都不能用修复

楼主(2013-05-01):
今天同行拿来一块祼板(JE40-DN MB),AMD集显。故障是开机进系统黑屏,USB口和键盘任何时候都不能用。

我一听这个故障,记得之前有修过G430的板子,也是同样进不了系统,USB和键盘都不能用(供电都正常,阻值也都正常)。当时是无意中发现ENE的EC晶振不起振!一直都没搞清楚为啥IO的晶振都不起振还能开机,后来是换了晶振和两个谐振电容就OK了。

今天拿到板一看,心里估计会是这种问题,马上去找EC的晶振去量波形,后果谁都知道咯这个NPCE781没上晶振的!接着就一头雾水,拿板看来看去没办法,在基地下了个图纸

  打开图纸,二话不说,先查EC的32K时钟,这个板的32K是由南桥通过门电路发过来的。找电路量了,正常。

触发之后PCLK_KBC时钟也正常。南桥48M时钟正常。

接着再上基地淘宝,看看有没有类似故障的帖子——各种云云。。。无果。

心想,不能光说不练啊,干下EC换一个上去试试。——无果。

放一边点上支烟,慢慢地看图纸,主要关注南桥这边。其实针对USB的信号点并不多,只是键盘也不能用了这很有可能是一个故障造成的两种症状,思路上并不观注USB的这几个信号,让我走了不少湾路,还好没上BGA。汗。。。(得益于基地的贴子,有几个类似故障的都换南桥无果)

从0开始吧,一个一个的测关于USB的几个信号点。查到USB_RCOMP的时候发现问题了,偏置没电压(心里暗爽,大家都懂的)。用万用表二极体档量了一下,正反向都是762。明显,这不正常,怀疑是偏置电阻(R203 11.8K)失效阻值变小了,用烙铁取下。再量USB_RCOMP还是一样,正反向都762。上电触发再量下电压,还是没有。量的时候看到一个和偏置电阻共用接地的小电容(C410),示波器顺便去量了一下,大喜。。。没电压。二话不说,下电再量,呵呵,好家伙,短路在这里。翻图纸——3V_AVDD_USB_S5给USB_I/O模块的供电。这回好办了,仔细看了一下周围的几个电容,发现C403成色不太好,二话不说烙铁取下。再量,哈哈哈。。。好了。偏置的二极档打反向阻值也正常了。

上电测试,3.3V出来了,偏置也OK了,爽啊,攻下一城。接上USB键盘,NUM键有反应了,接外接屏,开机,用镊子划过键盘接口,有反应了。到此,维修结束。

新手发帖,不懂插图,不足之处还请大家指正。

网友:
先 鼓励一下 想问一下 键盘不是EC控制的吗? 怎么usu供电不正常 键盘不能用

网友:
这本子通病  换南桥 热一下用两天

网友:
usb的则么会影响键盘呢

网友:
这个导致键盘不好用到还少见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没于东过  ,USB 的供电有问题影响键盘的!

网友:
没有 晶振还能开起来,不会吧。这是我以前没有遇到的。能不能说明一下原因 阿楼主

网友:
是USB 补偿信号的吧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联想G430确实是EC晶振没波形也能开机亮机。

网友:
说简单点就是机子能亮机,进不了系统,还有键盘和USB口都不能用,经查是南桥背面的C403短路了,取下C403问题解决!

网友:
南桥问题我也遇到过  弄了两天没弄好  原因就是没换桥   旧桥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