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LP_5081预充电电路的疑惑

楼主(2013-05-01):
仁宝LP_5081预充电电路怎么找也找不到(图纸附件中),是不是有的主板没有预充电电路?请朋友们指点一二。

网友:
新的图纸,都把电路改进了,省去了,有的机器确实没有,现在新的仁宝,月饼也有说明,不是像以前那么经典的,都是靠电池充电管理芯片来控制保护隔离

谢谢,说得正确!这款主板的保护隔离就和电池充电管理芯片一起的

网友:
只听过充电电路,还没听过预充电电路,楼主能帮我解释下不?

网友:
预充电路 有的光驱口可以插电池 能加有两块电池  光驱口旁边就有电池接口  找个光驱电池就行  那个接口连的就是预充电电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