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94WT通电无反应,指示灯亮一下就灭求高手给思路,谢谢

楼主(2013-05-01):
故障是隔10分钟不通电时,一通电,指示灯亮一下就灭,屏幕没有任何反应,然后你怎么切断电,指示灯都是没反应的,按开关键也是没反应,量过,开关没问题。测电源板12V 和5V ,就是12V 偏高 15V,但是在没接灯管的情况下测的,5V正常,我感觉会不会是程序的问题,求解,新手学修,没思路了,请教各位高手,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