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灯管要亮的时候电源板所有电压被拉低

楼主(2013-05-01):
一台19吋方屏液晶显示器    在灯管要亮的时候板子电压就会被拉低        电源指示灯也灭了   有时候反复几次  有时候反复一下就亮了  亮了之后就正常的

网友:
求助啊   坐等各位大侠来指导小弟

网友:
把开关板,去掉试试,

网友A:
估计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检查一下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检查一下滤波电容。

输出滤波电容都正常  变压器旁边的小电容 25V 47UF的 换了就好了

网友:
电源负载差劲!!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