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独显装系统掉电重启,进PE不掉电

楼主(2013-05-01):
换了EC BIOS,PCH bios还是一样,机器是独显的,i3的机器,HM55的桥,。装WIN7系统时候,ghost 完成,解压一半的时候断电。装XP时候,解压不完成就死机。温控电路断开了,还是一样,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那么此机的温度实际是怎么样的呢
裸板试一下机,然后额外加个风扇增加散热,再看看,这样的情况有点像温度高了,

网友:
不是cpu温度太高了b

网友:
上次遇到过一台  是4741zg的  也是HM55的   加焊南桥  换显卡  就OK了

网友:
能不能是BIOS的事,

网友:
我也觉得怀疑是桥方面的问题。

网友:
感觉有点像温度,散热没问题吗?

网友:
温度不高,直接外加风扇还是一样,BIOS换过还是一样的。没思路了,

网友:
换了bios,换了硬盘装,换了HM55的桥了,还是一样,这次定一个新显卡,装上准备试下

网友:
此机器换了新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外设也会造成的

网友:
是不是温度高了掉电  找个大风扇 扇着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最好用双通道示波器监测哪路电压不稳定。

网友:
我也遇到这台同样故障 不知道搞哪里

网友(2013-06-22):
  刚遇到一台不定时掉电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