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路故障导致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3-05-01):
客户送来一台索尼笔记本,具体型号忘了。故障为不充电。
先进系统检测,确定为不充电,系统正常也可以确定客户机器没有其它小毛病。
不过没有电池检测是否电池故障,所以直接拆本,想检测下充电电路。
师傅知道后,问我能不能进系统,键盘能不能用。我回到都没问题。
师傅告诉我,不用检测充电电路了,这本子充电电路坏掉,键盘会失灵。
问师傅,什么样的本子充电电路坏掉会导致键盘失灵,师傅只回到有的本子会这样。
所以,论坛求助,为什么充电电路坏掉会导致键盘失灵呢?请指教。。

网友:
赶紧给你师傅买2包烟,你这徒弟,师傅没伺候好,嘿嘿

网友:
师傅不抽烟。

网友:
是什么的板子  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
是否因为充电电路及键盘都有跟ec沟通的缘故

网友:
是不是大部分笔记本的充电电路都跟EC有联系啊?如果是的话,那应该是大部分的笔记本只要充电电路出故障,键盘都不能用才对哦?是不是?

网友:
就一款索尼的本子,拆掉D壳螺丝,就能把D壳拿下来。具体的型号没看。

网友:
我也想知道原因的。。。。。。。。。。。。。是不是和EC有关呢求解

网友:
是啊,是不是跟EC有关呢

网友:
有经验的重要性,

网友:
板子应该是MAX 190的把

网友:
这个 只能 根据时序分析这个板子了   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导致键盘不能用的

网友:
电池充不充电是由EC控制的,键盘也是EC控制的,所以电池不充电可能键盘也不能用。

网友:
遇见过个海尔键盘在DOS下能用进系统不能用最后换南桥好了

网友:
这种说法从理论不能肯定,纯属经验维修!这就是经验的好处

网友:
电池充电电路的开启是由EC控制的 EC又多多控制键盘  不能肯定说电池电路不充电了就键盘不能用了 可能有的电池充电电路损毁时把EC的部分损坏了正好是控制键盘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