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赐教几板斧,让我混下去

楼主(2013-05-01):
          开店才没多久,难得接到笔记本,  今天来了一个联想G455,ADM的CPU    ,开机不显示,电流能上到1.9几了 ,多跳变几次电流在1。8
    有时候有在1。6      不断在跳。 可是就是不亮呀。无奈。  只能使出我的3板斧。加加北桥,不行。那么加加显卡,结果还是一样。只有绝招了,刷BIOS ,还是没好。  自己开始急了,怎么办,怎么办才好,跟同行说修不好,其实是我技术不行,真是不甘心

        在论坛你看了看别人一般先查北桥的工作条件,在是显卡的工作条件,马上就修好了
              我就不懂了,所谓的工作条件,我就知道电压, 比如北桥和显卡的核心供电会测量别的不知道,
                      请教大神你们是怎么判断出是北桥问题  还是显卡问题。    在多赐我几帮斧
                          好心有好报   ,
          大家一起说说,心德

网友:
你跟谁学的

网友:
按时序查一下,看卡在什么地方。

网友:
换个CPU试试,联想的电流应该没有那么大 ,可能CPU坏了

网友:
不要老是把心思花在别的地方。

网友:
按电路图来啊,

网友:
先裸板实验下,排除外设。
然后换下内存cpu,排除内存cpu问题。
然后拔掉屏线外接看有显示没,判断下显卡。

之后查电感有无供电,电压正常否。
然后强行开机,看看能否开机。
查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有无输出电压。
刷bios排除bios问题。

在之后是示波器抓波判断。

网友:
看看是不是u的问题

网友:
修板不是研发,要混下去,像这种板子可放弃,保持个七八成修复就好。

网友A:
不过像这台,应该是AMD北桥,可以考虑换北桥
对于AMD的桥和显卡,最好作BGA前大概测一下芯片上的电容,看看最低阻值有多少,免得作完是不是作坏桥心里没个数

网友:
我修过一台就是CPU的问题 你换一下试试

网友B:
看这个电流  应该是显卡 问题  不是北桥  你换U了没  内存插拔看看   再那别的内存来试试

网友C:
保持沉默,技术也是在,现在自己开店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现在很多的放弃了,宁愿去修台式主板,混个30块钱再说,搞不定等没事做再去搞,花太多时间不值得啊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北桥显卡和CPU 都换新了还是没搞定,最后换板了!

网友:
你是G455AP的 应该就是北桥的问题 ,做了它就好了

网友:
北桥问题 。充值显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保持沉默,技术也是在,现在自己开店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现在很多的放弃了,宁愿去修台式主板,混个30 ...

这样子 做生意  不好做哦 这点问题都修不好 我怕客户下次就不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电流  应该是显卡 问题  不是北桥  你换U了没  内存插拔看看   再那别的内存来试试

U  换; 了  内存换了   就差显卡跟北桥没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像这台,应该是AMD北桥,可以考虑换北桥
对于AMD的桥和显卡,最好作BGA前大概测一下芯片上的电容,看看 ...

呵呵  恩这个我懂   可是换北桥 我没有依据,  就因为是AMD的  我就要换 太草率了,没换好自己又要赔本 ,   开店才1个多月  ,陪了大概400了 , 就是换换  没换号

网友:
都做了  又示波器确会用   最大的痛苦摸过于此  因为没人教  自己研究

网友:
自己了 15期视频  自己学习  没人教

网友:
程咬金靠三板斧成了历史上留名的英雄豪杰,三板斧你也有了,还不知足,想超过程咬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子 做生意  不好做哦 这点问题都修不好 我怕客户下次就不来了

话是没错,我这量不是很多,但是以来都是一大把的,,,都是集在一起送来,所以简单的我会先吃了,然后有时间再弄难的

网友:
呵呵    大家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