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28进水维修

楼主(2013-05-01):
   前几天接到一个同行的三星R428进水机,拿来之后已经拆开,他顺便跟我说了下,机器接可调电源待机芯片附近很烫,我想了下,难道是南桥下面的电容引起的么,果断撕开硬盘下面的贴纸,发现下面一个小电容确实有点发霉,万用表搭了下,也不短啊,我怕这个有影响顺手把电容给换了,以绝后患。然后量了下各大供电电感,不短路,为了安全起见,把可调电源调了下限流,;插上电,待机0.01,量了下有待机3 、5v的啊,就按了下开关,不上电,难道是开关不怎么好了么,又多按了几次,终于坎坷的上电了,到了0.33不动了,想了下,难道是有电压没出来,量了下,该出的电压都出来了啊,我就郁闷了,电压出来了,怎么电流还这么低,用手摸了下CPU 北桥 显卡,就感觉到显卡有温度,别的一点温度都没,想了下CPU 北桥没工作啊,想刷下bios看看,网上下了个找个bios刷上,开机搞死不触发了,算了还是把之前的bios装上吧,然后就仔细看了下板子,不是说进水板子么,怎么一点水迹都没,想想不应该啊,看了下网上的帖子,说IBM的南桥容易坏,我在想不会是南桥坏了,导致CPU 北桥没复位,不工作,电流上不去,上BGA把南桥给拆了,一拆发现南桥下面都是水腐蚀的痕迹,从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我在想老兄,你用洗板水把板子搞的也太干净了吧,于是拆了一片南桥干上去,电流到了0.9几,想了下是不是内存坏了,换了一个,装上去没效果,一时间没折了又想到了刷BIOS,可是刷了怎么都不上电,算了又把原来的BIOS装回去,把他放一边搞别的机子了。第二天过来没事干又把这板子拿起来看看,上了几次点都没什么效果,后来无意中有几次上电电流就到1.2左右了,唉,不会是亮机了吧,接下外接没反应啊,又陷入困境了,把能换的换了下,能吹的吹了下,没办法了,在换片南桥吧,又找了片南桥换上去,怕BGA焊的不好,还特地的放了1块硬币压着,做好之后上了下电,发现电流和之前不一样了,我就接了下外接,亮了,我就很兴奋的把机子给拼起来进系统没声音,网卡也认不到,但是声卡可以认到的,我就想了南桥不行?南桥给搞怕了,实在不想换了,就量了下网卡供电对地只有几欧,不是短了么,拆了个网卡焊上去,进系统网卡可以认到了,可是声音还是没有,驱动重新下载个还是不行,没折了,拆机量了下声卡供电对地20几欧,不是也有点短了么,换片,进系统熟悉的xp启动声音有了,测试了下其他功能都没什么问题,至此维修总算结束,这进水机搞的有点废的哦。

网友:
楼主多配点电路图和实物图啊。。。这样容易获得加分。

网友:
这台机器修起来还是挺麻烦的,怪不得一修的朋友没搞定

网友:
进水只是进了南桥而已吗?这个没图纸难修吗

网友:
这机子问题也太多了吧。。。没兔子没点位图,这个机子不好搞。。

网友:
楼主还是蛮用心的,呵呵。向你学习,我是小白

网友:
昨天我也接到一台三星r428摔的,屏碎,主板严重,变形,CPU坏,硬盘坏,报价之后。客户直接说买一台新的算了。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我这台R428也是短路的     南桥摘了    3.3V一路短
原因是被别人摘了待机芯片后上点把南桥烧了      好郁闷、、、、、、

网友:
雷击机和进水机,运气好可以小赚几百大洋,运气不好修休几天,要先拆机看看主板再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