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转ASUS时而触发时而不触发。。。。。。

楼主(2013-05-01):
主板描述:
                主板为ASUS ---F8TR AMD双桥。。。
故障:
             有时能自动上电亮机但不能关机 ,,有时不能触发。不触发是待机为0.02A

维修人员:   学本本维修中

      接下来直入正题吧.    因为是AMD的桥 ,朋友们是不是都有一种冲动干桥 {北桥}  因为AMD北桥易坏且不说还被人换过。我也没有忍住直接干北桥。。。约10分钟后。。。学本本维修怀着一颗无比激动的心来点机。。。眼前的景象让我不敢相信。。。居然涛声依旧。      怎么会呢?是换桥还是检修其他地方呢?不是还有不触发这个故障吗。。。那就重新修不触发这边吧。。。不触发时待机002测试开关电压3.3v 按开关有3--0--3 的跳变,再测试EC上的脚位24脚也有相应的跳变3--0--3
     既然有EC收到开关信号不触发  1:条件不满足 2:如果BIOS参与触发可能是BIOS损坏导致。  3:EC坏    那就一步步来呗。。。。供电3.3v有 波波测试时钟 复位3.3有 那该读取BIOS了 测试bios 1脚 2脚 6脚已有波形  在论坛下个BIOS刷后涛声依旧呀。。。有开始测试BIOS有效后的开机信号ACIN   这个板子是低电位有效 实测确实为低  看图分析吧。   绿色那可电阻没有上哦。对照点位图没有在主板上找到PR8106只有两个焊点。。不受ACOK脚控制。。。那就继续测试下一个目标LID咯。  实测为3.3v。。。     。。。。。。。 。。那这个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发出PM_PWRBTN 肯定EC坏咯。。。找遍了店里的板子都没有这个EC换怎么办呢?  哈哈 天无绝人之路,胡思乱想一会后,有个想法子。把开关脚直接接到PWRBTN脚 就是把开关送给EC的开机信号直接接到EC发给南桥的PM_PWRBRN上....也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开机哟。。。上电能开机 关机顺利进系统   并且不会自动上电了。。。。因为这个板有两个开关一个在屏上 一个在主板上  我是直接接到主板上那个开关的哦。。。。。。

                                                新手修板不容易啊。。。。。。。能留点什么吗?

                                               祝大家5 1  HAPPY咯  。。。

网友:
小白的我看到你就像看到偶像   直接街上去会不会有副作用?

网友:
EC坏不会就只坏了一个开机模块吧,这样虽然能开机了,但其它的模块能正常工作吗,有待回答!

网友A:
楼主,你开关到EC的信号测错了吧?
PWR_SW#_EC 才是开关信号。

网友:
华硕不是有两个开关吗? 我用的主板上那个开关。。好像启动亮机时又会重启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开关到EC的信号测错了吧?
PWR_SW#_EC 才是开关信号。

问版主一个问题,华硕设计两个开关干嘛啊?  主板上那个开关也能开关机,为什么还要设计一个开关呢? 。。请版主指点

AC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版主一个问题,华硕设计两个开关干嘛啊?  主板上那个开关也能开关机,为什么还要设计一个开关呢? 。。 ...

估计设计方面维修人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设计方面维修人员的

朋友能具体讲解一下吗?  没有完全看懂您的意思。。。。。。

网友:
呵呵 一大片有点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版主一个问题,华硕设计两个开关干嘛啊?  主板上那个开关也能开关机,为什么还要设计一个开关呢? 。。 ...

多媒体开关 实用性不大的设计。

网友:
这样能行吗  没试过哦 下次有机会试试 呵呵

网友:
你开关直接飞线到PWRBTN
确实很高明,这样有没有后续问题呢?比如返修以后的问题

网友:
如果开关跳过EC,直接到南桥,,有个问题,就是,EC没有收到PWRBTN跳变信号,,EC 会有后面的时序出来吗?

网友:
   应该另一个开关就是华硕的快速开机的开关吧

网友:
你这样做   会满足时序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开关到EC的信号测错了吧?
PWR_SW#_EC 才是开关信号。

幸好飞线那端没错

网友:
楼主学了多久啦还是新手,分析电路这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版主一个问题,华硕设计两个开关干嘛啊?  主板上那个开关也能开关机,为什么还要设计一个开关呢? 。。 ...

你百度下那个信号,  百科里面有介绍。

网友:
楼主强大。。。你要新手。。。。。那我们这些菜鸟杂活

网友:
哎。。。分析图纸这么强